论坛公告
求助功率因数表显示异常问题

楼主(2011-11-1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公司有两个功率因数表,一直正常使用,这两天在没有投入电容补偿的情况下两个表都出现超前显示,大约0.85-0.95之间,投入电容补偿后超前幅度更大;之前我们只是对几个电流表进行校验,曾经分别将使用中的电流回路线开路,功率因数表取A相电流,是否是因为A相电流的曾经开路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有什么办法解决?而外电智能表功率因数显示是滞后0.8左右。接线没有动过,应该没有出现接线错误的情况。

网友A:
把那个表换一个,就应该好了!也不贵的!

网友B:
是不同一个电网吗 怎么用两个功率因数表

楼主:
同一电网,一个是就地,一个是操作室。

楼主:
今天早上恢复滞后,下午又超前了,电容有没有投入,真是奇怪啦

网友C:
校表,接线一定要正确,要么回路接线接触有问题。

楼主:
应该是回路接线接触有问题,否则两个表同时出现一样的故障而且故障幅度也一样的概率确实太小了。谢谢高手提醒。查出故障了再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