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疑难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1-11-13):
                                                                 电气设备疑难故障原因分析

      电气设备可能有很多种故障现象产生,而任何一种电气故障又都有可能是一种或几种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多种原因可能导致相同故障现象的产生。在众多的故障原因中,有些是电气管理人员所熟知的,或是一般性常识,限于篇幅,不是本文所介绍的内容。下文重点介绍几种主要电气设备疑难故障及原因分析,以供检修人员及技术人员参考。

1、热继电器疑难故障及原因分析

故障现象一:用电设备操作正常,但热继电器频繁动作,或电气设备烧毁而热继电器不动作。

原因分析:①热继电器可调整部件的固定支钉松动,不在原整定点上;②热继电器通过了巨大的短路电流后,双金属元件已产生永久变形;③热继电器久未检验,灰尘堆积,或生锈,或动作机构卡住、磨损、胶木零件变形;④热继电器可调整部件损坏。(常规原因:热继电器外接线螺钉未拧紧或整定电流值偏低一频繁动作;整定电流值过高一起不到保护作用)。

故障现象二:热继电器动作时快时慢。

原因分析:①热继电器内部机构有部件松动;②在检修中使双金属片弯折;③外接线螺钉未拧紧。

2、自动开关疑难故障及原因分析

故障现象一:电动操作自动开关,触头不能闭合。

原因分析:①电磁铁拉杆行程不够;②电动机操作定位开关失灵;③控制器中整流管或电容器损坏。

故障现象二:手动操作自动开关,触头不能闭合。

原因分析:①失压脱扣器无电压或线圈烧坏;②贮能弹簧变形或断裂,导致闭合力减小或不闭合;③反作用弹簧力过大;④机构不能复位脱扣。

故障现象三:自动开关温升太高。

原因分析:①触头压力过低;②两个导电件连接螺钉松动;③触头表面过分烧损或接触不良。

故障现象四:失压脱扣器有噪声。

原因分析:①反作用弹簧力太大;②铁芯工作面有油污;③短路环断裂。 (常规原因举例:启动电动机是自动开关立即分断—过电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值太小)。

3、三相异步电动机疑难故障及原因分析

故障现象一:电动机启动后转速低且显得无力。

原因分析:①负载过重;②单项运行,勉强起动后过载;③定子绕组应接“△”形而错接成“Y”形;④鼠笼转子导条或端环断裂或开焊。

故障现象二:电动机温升过高。

原因分析:①负载过重,且保护装置失灵;②定子绕组有短路或接地;③重载下单相运行;④电动机机械方面不灵活,空载损耗大;⑤散热有障碍。

故障现象三:电动机运行时噪音大。

原因分析:①单相运行;②定子绕组引出线接错;③定、转子相磨擦(即扫堂);④轴承损坏严重缺少润滑脂;风扇叶变形碰壳。 当然电气设备的范围较广,这里只对常规的电气设备和常见的故障作一概要性的总结,以供从事电气设备维修的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参考。

网友A:
自动开关温升太高。

原因分析:①触头压力过低;②两个导电件连接螺钉松动;③触头表面过分烧损或接触不良。

网友B:
请教个问题行吗?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