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宏问题

楼主(2011-11-14):
我是新手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建三个数值输入地址是控制器,1是d60     2是D61    3是d62    就是d62输入的数值只能小于或等于d60与d61的和,当把d62输入数值大于d60与d61的和时按确认ent   而输进d62的数只和d60  d61的和相等。

大家帮忙给个思路这宏该怎么编

网友A:
我找出两个方式;

1、

$0=d60+d61

IF  d62 > $0  THEN  GOTO  LABEL  1

END

LABEL 1

d62 =$0

2、

$0=d60+d61

IF d62 > $0  THEN  CALL1

END

子宏1、

d62 =$0

RET

网友A:
数字输入执行后宏。

D0=D60+D61

IF D62>D0

D62=D0

ENDIF

网友A:
数字输入执行后宏。

楼主:
感谢gjj的帮助,我用人机内部地址可以完成。但是用控制器地址d来编宏,语法检测不能通过,var地址不正确。

网友B:
人机宏指令不直接支持PLC的寄存器地址,必须用$(断电失忆)或$M(断电记忆);所以先用MOV或BMOV将var2的DXX传送到$或$M,运算完毕再将数据传送到DXX即可。

网友B(2012-01-31):
台达人机宏指令还是蛮好用的,不像维纶通还要定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