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56期——同步控制中主从变频器选型及参数设置(行程开关方案)

楼主(2011-11-14):
本周擂台——工程实践:同步控制中主从变频器选型及参数设置

        在第7期变频周擂台,讨论了2台变频器的同步方案:

        变频擂台第7期——2个变频器怎么同步?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1019161400002-1.shtml

        在本期擂台中,对这个应用方案进行更具体的分析:对采用2个行程开关来实现同步控制的方案做一个延伸。具体要求如下所述:

1、生产工艺及控制条件:

        这个工程案例是一条380米长的双驱动悬挂输送线,用于输送热水器内胆。该输送线途径1楼到4楼,采用了2个3.7kW的减速电机分别放置于2楼和4楼。两个驱动电机处均设置有600kG重力张紧机构,当配重块上升下降时,张紧会左右移动。

2、控制方案:

        采用主从变频器控制方案。主变频器的调速为手动调速,从变频器跟随主变频器的速度并自动作出微调而保证两驱动的基本同步。从驱动处安装两个行程开关(其他保护开关及设备不在此处讨论,下同);当从驱动速度低于主驱动时,1#行程开关将在一定时间后(根据速差不同,大概在10~120秒内,下同)动作; 当从驱动速度高于主驱动时,2#行程开关将在一定时间后动作。

         一个电位器同时给定给2台变频器或电位器给定主变频器而主变频器的输出给定从变频器,用作速度调节。2个行程开关接到从变频器作为微调功能,用来控制从变频器的速度。

3、要求:

        A、对变频器进行选型,列举出变频器的品牌、型号及规格。

        B、对两台变频器的参数进行设置,要达到同步控制的功能——链条不能被拉断。

        C、可以不画电路图。但如果为了更详细的进行分析和阐述,当然更欢迎画出相关电路图。

4、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1月27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如果控制方案的描述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参阅第7期擂台:

变频擂台第7期——2个变频器怎么同步?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1019161400002-1.shtml

楼主:
尽请大家关注!!!!

网友A:
过来学习的,楼主的题出的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来学习的,楼主的题出的很好!

楼主:
既然出得好,还请大家多多参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分一主一从

主变频器用外部频率控制并限制输出频率升降速度

从变频器用直线位移传感器做PID调节

^_^

楼主:
楼上说得不错,希望参与本擂台。

网友E:
我就知道一工频一变频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啊 呵呵

楼主:
看起来复杂,仔细研究进去就简单了。

网友F:
同步控制电路:

网友F:
配置:明电VT230S系列变频器,5.9KW,13A,2台。

统调:主令变频器和从动变频器的主给定(FSV-GND)都接到0-+10V之间。从而调节电位器RP0,所有单元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同时改变,实现统调。

自动微调:主令变频器的辅助控制端不接线,各从动变频器的辅助控制端AUX接到微调电位器RP1的滑动端,微调电位器RP1的固定端跨接在+10V-10V之间,所以电位器RP1的滑动电位是正负都有。当后面单元偏快(V2大于V1),调节单元升,RP1滑动端上移,辅助看控制端AUX电位为-,变频器UF2给定信号合成减小,其输出频率下降,从而使得从动电动机速度减慢,实现了自动微调。

网友F:
参数设置如下:

A01-0    5

A01-1   5

B01-0 1

B01-2 4

B01-3 380

B01-5   1500

C30-0   3

B19-0  3

B06-0  1

B06-2   69\64\59

B06-3 9\8\7

楼主:
补充一下:

        或许我对题目的表达不是非常清楚,在此补充一下:可以按擂台题目的要求(从变频器的快慢速度的结果是两个开关量,不是位移<因为针对位移的方案可能是另外一个擂台题目>)。所以,欢迎采取其它控制方案,不过尽可能的采用擂台指定的控制方案。

        我的以上建议,也请Smile理解,你的上诉回答,可以原样复制到58期擂台(暂定)。

网友G:
如题,根据楼主要求,选择ABB变频器ACS800系列,ACS 800-11-0016-3两台,用光纤链接通讯,主从控制方式,外部控制信号只与主机连接。主机通过一个光纤串行通讯链路来控制从机。主机是典型的速度控制,其他传动单元跟随主机的转矩或者速度给定。一般情况下,当主机和从机的电机轴通过齿轮、链条等进行刚性连接时,从机应该采用转矩控制模式,以使传动单元之间不存在速度差异。但是当主机和从机的电机轴采用柔性连接时,从机应采用速度控制模式,因为传动单元之间允许存在微小的速度差异。当主机和从机都为速度控制时,一般要求使用降落斜率。

通讯连接图如下:

主/从机基本参数设置及详解 如下:
主机基本参数设置
60.0.masterLINK MODE
MASTER
这样主机将会通过光纤通道CH2
主机ACS800 T R
从机ACS800
传输从机控制字和两个选择的给定
60.02TORQUE SELECTOR
TORQUE
缺省为TORQUR
60.03 WINDOW SEL ON
NO
WINDOW控制状态为"OFF"关
60.04WINDOW WIDTHPOS
0.0RPM
60.05WINDOW WIDTHPOS
0.0RPM
60.06DROOP RATE
60.0.masterSIGNAL.2
主机送从机是速度信号
60.0.masterSIGNAL.3
主机送从机是转矩信号
从机基本参数设置
10.01 EXT1 STRT/STP/DIR
COMM.CW
当从机选择EXT1作为控制地时,定义了启动、停止和转向命令的信号源
10.02 EXT2 STRT/STP/DIR
COMM.CW
当从机选择EXT1作为控制地时,定义了启动、停止和转向命令的信号源
11.02 EXT1/EXT2
EXT2(速度控制为EXT1)
选择外部控制地的输入源,或者将外部控制地固定为EXT1或EXT2。决定了启动/停止/转向的有效外部控制地
11.03 EXT REF1
COMM.REF
选择外部给定1的(速度给定)信号源,来自主机的给定1是外部给定1
11.05
给定最大转矩
11.06 EXT REF1
COMM.REF
选择外部给定2(转矩给定)的信号源,来自主机的给定2是外部给定2
16.01 RUN ENABLE
COMM.CW(3)YES
选择运行信号的信号源,运行允许信号来自主机的从机控制字Bit3
16.04 FAULT RESET SEL
COMM.CW(1)
故障复位信号的来源
30.18 COMM FAULT FUNC
FAULT
定义与主机通讯丢失时所采取取的动作
30.19 MAIN REF DST-OUT
1.00S
定义用于主给定数据集监控的延时时间
60.0.masterLINK MODE
FOLLOWER
定义为从机
60.02TORQUE SELECTOR
ADD
60.03 WINDOW SEL ON
YES
启动视窗控制,只有60.02设置为ADD时有用。当速度偏差超过了60.04/60.05的值时作用
60.04WINDOW WIDTHPOS
30.0RPM
定义视窗正速度偏差值,如果是转矩控制则设置为0.0RPM
60.04WINDOW WIDTHPOS
30.0RPM
定义视窗负速度偏差值,如果是转矩控制则设置为零0.0RPM
60.06DROOP RATE
转差率允许主机与从机之间存在微小的速度差,进而可以避免他们之间的冲突。但只有选择速度控制模式的时候才起作用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1名:

Smile        lyc19730508

三等奖(30积分)1名:

青岛黄工        dingdan258

网友H(2012-02-13):
大致结构,主从控制,从变频器可以用ABB  ACS355的给定方式选    DI3U,4D(RNC)
(DI3U,4D(RNC))

(数字输入DI3:给定值增加。数字输入DI4:给定值减小。停止命令将给定值
复位为零。参数2205 ACCELER TIME 2 ( 加速时间2) 定义了给定值的变化
率。)两个行程开关分别接在DI3和DI4上,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