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型连接的中性点应不应该接零线,和控制线路零线接在一起行不?

楼主(2011-11-14):
弄一个简单的水泵启动柜,用的是星三角的启动方法,但是本人以前没弄过,所以很多都不懂。星型连接的中性点需不需要接零线啊,电源输入应该是3相4线,那么控制线路用的是220V控制,如果星型连接的中性点需要接零线那启不是和控制线路的零线接到一起了,这样可不可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A:
不需要接零线

网友B:
中性点不接东西,N可以用在你控制电路中

网友C:
中性点可以不接零,接零的话用作缺相保护也可以,根据需要,一般不接零,忒别是零线要用作控制的话,防止互相干扰。

网友D:
你可以接,也可以不接。我从来没有接过。

网友E:
学习中;先顶下吧!

网友F:
不需要接零线,给电机的位三跟相线+1跟地线(接电机外壳)

网友G:
确定的说,别接了,没有谁会这么多事把电机中性线接零线的。

网友H:
楼上说的是,基础东西要学习哈的

网友I:
我也没有接过就是空着

网友J:
有点晕了     我记得我收藏了一篇关于这个的文章  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K:
星点不用接零,但控制线路如果是220的要哟

网友L:
可以使用做220V控制线使用,在没有零线的场合中。

网友M:
不需要接零线,而且零线也不能接中性点上,要接只能接在电机外壳上做接零保护

网友N:
很奇怪的问题,电机的中性点从来也不用接中性线,接中性线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O:
从来没有哪个电机厂家做电机会把中性点接根线出来让你接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