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22KW的电机 求电路图 可付报酬

楼主(2011-11-14):
启动 加速保持   在加速保持 在加速保持  然后降速保持 降速保持 降速保持

需要什么硬件?保护? 最好有图  需要支付报酬的话 加我扣扣 363362184

网友A:
欢迎大家加新群 电工交流群 189990395

网友B:
需要外部的控制开关,使用变频器的多段转速控制,设定好加减速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外部的控制开关,使用变频器的多段转速控制,设定好加减速时间。

网友D:
这个好搞定啦

1,如带有 PLC + HMI 控制,可直接能过系统给定量的速度来进行控制加减速运行时间

2,如单独变频控制就启用多段速度控制方案,要外部几个速度段的控制开关进行控制

网友E:
变频器多段速度控制方案进行即可!

网友F:
当做擂台吧,MP楼主出,呵呵

网友G:
欢迎咨询:易通电气(蚌埠)技术服务中心  0552-3025112   QQ:100568966

网友G:
欢迎咨询易通电气(蚌埠)技术服务中心  电话:0552-3025112  QQ:100568966

网友H:
一般买变频器里面有一本书,里面有多段转速控制.自己学着搞,慢慢就会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I:
可以PLC实现多段速度控制,比较简单的还是用变频器本身的功能,主要问题是你什么时候需要加速,什么时候需要减速。如何控制时间才是主要问题。

网友J:
建议使用多段调速控制,具体什么时候要加速、什么时候要减速有要求吗?

网友K:
多段调速控制,用一个万能转换开关即可。

网友L:
水泥管桩厂的离心机和你说的动作有点像,,多段调速控制,变频器本身可以完全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