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200 224XP 如何同时做主站和从站

楼主(2011-11-14):
要求如下

1.S7-200 224XP 做一块自由协议板卡的主站。其实这个自由协议和MODBUS协议差不多,稍作修改罢了。

2.然后S7-200 224XP 还要做台式机组态软件的MODBUS从站。

也就是说把自由口协议读上来的数据,传送到标准MODBUS从站地址里去。

问题如下。

1.需要用到哪些库。有这些库的使用说明吗?

2.最好有范例程序。

网友A:
MODBUS协议库,必不可少

网友B:
224 XP 不是有两个485 口吗!  你一个做从站,一个做主站不就行了, 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