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使用时间长误差太大怎么调整或有什么其它办法

楼主(2011-11-14):
请问三菱伺服马达脉冲丢失累积误差太大怎么调回来 啊,谢谢   MR-J2S驱动器  HC-KFS  马达

网友A:
这个不太可能在驱动器山想办法的,也许可以在控制上想点主意,但是最有谱的还是在电气上解决丢脉冲的问题.

楼主:
您能讲讲具体怎么在电气上面解决这个问题呢,能举个列子或说明一下吗,刘老师 谢谢您

网友A:
就是从电气上解决脉冲丢失的问题,比如采用24V的脉冲信号,比如采用真正的插分信号并配合屏蔽双绞线,比如减少/减轻周围的干扰源。

网友B:
只遇到多的,还没遇到过丢的。你的控制思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只遇到多的,还没遇到过丢的。你的控制思路可能有问题

可能實務經驗太少 當阻抗匹配有問題 是會少算

网友D:
电气上增加抗干扰的措施。

控制上可以修改控制方式,比如不用脉冲控制,采用内部走定位的方式,三菱应该也有类似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