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 Monitor 5.4安装不上?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14):
Drive Monitor 安装不上? 安装时出现下图,不能安装。

网友A:
重新启动下电脑,把安装文件放到你的硬盘的根目录下再安装看看

网友B:
重启电脑,如果还不行,就是电脑中缺少控件。

楼主:
先多谢楼上,看来无法安装了。出现以下问题:

我的XP 是SP3的,需要安装在SP2下,怎么办呢?

网友C(2012-01-09):
我用的xp sp3可以的,要专业版的!

网友D(2012-03-14):
 安装目录不能有中文

网友E(2012-06-16):
注册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無需重啟,直接安裝您需要的軟件。

网友F:
重启一下,要不就是XP的问题,最好解压到C盘根目录再安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注册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無需重啟,直接安裝您需要的軟件。

正解,按照这个办法就可以了

网友H(2012-08-29):
我是将安装文件夹考到C盘根目录下,关掉杀毒,全英文环境下一次安装成功的,不知有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