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如何用PWM命令控制比例阀

楼主(2011-11-14):
在液压系统中比例阀是可以用PWM来控制的,现在我在PLC的输出点接到比例阀的放大器上,那么在PLC中如何编程呢?脉冲输出的频率应该是多少呢?当脉冲频率一定时,要求PLC输出点输出的电压分别为1~10V那么如何设置脉冲宽度呢?

网友A:
比例阀直接用AO模块控制不就好了,干嘛这么复杂

楼主:
这样并不复杂,如果用AO模块的话就要买个AO模块,多花钱,还要对AO模块设置,在程序里一样要对模块的输出编程,PWM命令是很方便的一个命令

网友B:
人家放大器上就有PWM,你直接发模拟信号就好了。

网友C:
你按比例放大就行啦,0-10V比0到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按比例放大就行啦,0-10V比0到1000

也就是说,在指令中[ PWM S1 S2 D ]指定S1为K0~K1000对吗?那么S2指定为多少呢?

网友D(2017-12-21):
同志们?头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