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出线有时需要加粗?

楼主(2011-11-14):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和输出频率一起变化的,当输出频率很低时,输出电压也很低。因此,线路上的电压降所占的比例将增大,使电动机实际得到的电压减小,严重时将不能正常运行。所以,当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的距离较远,工作频率又较低的情况下,必须考虑线路电压降的影响,必要时,应适当加粗变频器的输出线。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较低时其输出电压也较低,从而保持磁通为恒值,但是对于实现以下目的其输出电压可能太低
1、异步电动机的磁化
2、保持负载电流
3、克服系统的损失
为此可以利用参数“连续提升”设置来增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