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如何输入绝对编码器的信息编码器是八线制

楼主(2011-11-14):
omron plc如何输入绝对编码器的信息,程序是怎样的,我有一个程序看不懂,上面的2960.10什么的事怎么出来的

网友A:
首先要把隔雷码转化成BCD码;一般的PLC都有这样的功能块;只要把输入引脚接对了;调用功能块就可以了;

直接是BCD码对其操作就很方便了!

网友B:
对:bhdxzgp 关于

首先要把隔雷码转化成BCD码;一般的PLC都有这样的功能块;只要把输入引脚接对了;调用功能块就可以了;

直接是BCD码对其操作就很方便了!

内容的回复:

支持者中说法。

网友C:
欧姆龙PLC有的型号(如CP1H)有GRY指令,这个就可以将旋转绝对编码器转换数值

但例如CP1E就没有这个指令,就需要自己编写转化程序

其他品牌PLC中系列PLC,也是有的有,有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