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计数程序

楼主(2011-11-14):
我公司生产两种高矮不同的产品,从同一条皮带线上流过,现在要安装一个计数器,显示要求是:高的生产数量,矮的生产数量,总的生产数量,这三个数量都要显示出来,请问用三菱PLC应如何编程?

楼主:
请知道的朋友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高位一个感应器。计算高产品。

低位一个感应器。计算总产品数。

高低位感应器同时进入一个增减计数器。计算矮产品。

网友B:
记数的程序是很好编的,但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数据就不自动怎么编了

网友C:
如果速度不是很快,可以用简单的计数器,但,如果速度比较快,普通的方法不是很理想,那么,你可以采用中断输入的方法。具体怎么操作,看你产品再具体分析。

网友D:
就没人把PLC梯形图  发上来吗

网友E:
这种东西有免费的的吗?用什么PLC都没告诉,谁能提供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