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维修范围以及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1-11-14):
                                                                ABB变频器维修范围以及常见故障分析

ABB变频器维修范围:

机械类传动 ACS50系列、ACS150系列、ACS350系列、ACSM1系列变频器,标准传动 ACS550系列、ACH550系列、ACS310系列变频器,工业传动 ACS800系列变频器、ACS850系列变频器

ABB机械类传动为多种多样的工业应用提供速度控制, 从SPA水疗设备电机到跑步机电机,并且高精度的定位系统和同步系统应用也同样适用。

ABB标准传动的购买、安装、设置和使用都很简单,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它们在ABB的各分销商处广泛供应,因而称之为标准传动。这类变频器具有与现场总线通用的客户与流程界面,规格设计、调试及维护具有通用的软件工具,还有通用的备件PLC维修。

ABB工业传动为工业应用而设计,特别适合于工业过程控制领域, 例如纸浆与造纸、金属、采矿、水泥、电力、化工、石油与天然气等。不仅可以作为完整的交流传动,也可以作为模块单元,从而满足用户、OEM和系统集成的要求。ABB工业传动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交流传动,经过一定的配置,能满足工业领域的各种精确控制,因此按单定制服务是供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ABB变频器故障分析:
    ABB变频器进入中国的市场也并不太长,也经历了一段被广大客户从陌生-认知-接受的过程,但其发展却是非常迅猛的,不断升级更新,对于老式的一些变频器,做以下一些分析:
    ACS300的变频器维修,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故障就是开关电源的损坏,ACS300变频器开关电源采用了近似UC3844功能的一块叫LT1244的波形发生器集成块,受工作电压的突变,以及开关电源所带负载的损坏,而导致此集成块的损坏时有发生,由于使用了较长年数,电解电容也到了它的使用年限,那用于滤波的电容也就成了开关电源损坏的直接原因。我们在维修中会碰到ACS300变频器的整流桥经常损坏,也许从经济角度考虑,选用了国际整流器公司的一款最紧凑的三相全桥整流器,体积和带载电流都较小,散热也较差,所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损坏。ACS300主控板发生故障的几率也是相当高的,控制盘与主板之间的通讯故障,主板CPU故障都时有发生,通常此类故障较难排除。ACS300选用了三菱的IPM模块,相对来说故障几率较低,模块损坏,只能更换,但更换前必须保证驱动电路完全正常。

    ACS500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有驱动厚膜的损坏,此驱动厚膜已不仅仅包含驱动电路了线路板维修,还包括短路检测,IGBT模块检测,过流检测等,由于良好的保护功能,ACS500的大功率模块很少损坏。在维修中如果碰到驱动厚膜损坏,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厚膜进行维修,由于厚膜元器件都焊接于陶瓷片上,散热相当快,特别注意不要因为长时间把烙铁加热于元器件上,而导致器件的损坏。由于受到使用时间的限定,ACS500的散热风扇也会出现故障,常见现象是上电后只听到“嗡嗡”声音,但风扇不转,由于是轴流风扇,风扇线圈和轴承往往都是正常的,检查后发现是偏转电容发生故障了,更换后就恢复了正常。

    ACS600变频器,应该说性能,质量还是相当可靠,但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参数设置的不当,以及不正当的操作,都有可能对变频器造成损坏,当然自然损坏也是每个品牌的变频器不可避免的因素。与以往的ABB变频器不同,ACS600变频器采用了光纤通讯,大大提高了CPU板和I/O板之间的通讯时间,但也有可能引起了“LINK OR HWC”“ PPCC LINK”这样的故障出现,这种故障的出现与光纤的损坏不是绝对的。“ PPCC LINK”故障是ACS600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CPU板,I/O板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此故障的出现。电源维修开关电源损坏,在ACS600变频器中也会碰到,故障主要出现在开关管上,由于开关管的短路,常常也会导致用于限流的一个功率电阻烧坏。“SHORT CIRCUIT”输出短路故障是我们碰到的最多的一类故障了,ACS600采用了智能化的模块,负载的故障,以及使用中的一些问题都能导致模块的损坏,而模块的损坏也经常连带驱动板的损坏,由于备件价格比较昂贵,所以维修变频器的费用也相对较高,所以对于维修人员板级的维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BB 变频器ACS401 维修

【故障现象】上电显示8888,并伴有继电器“卡 ”“卡”不停的吸合声,散热风扇也无工作。

【故障分析】测量过模块BSM100GD120DN2 没有问题。怀疑此故障一定是开关电源部分引起的问题。此类变频器正常情况下:上电后风扇应该工作,而现  在风

扇不运转,怀疑某路的电源没有 过去,和某处引起短路造成开关电源无法起震。拆下驱动板子发现风扇端子处,有烧黑的的痕迹。并且上电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火花冒

出。用表测量两端子是导通的。经过处理后。风扇24V供电正常。 由于24V通过烧黑的电路板子短路,拉低了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压。使得继电器供电脚电压过低,造成来

回的不断的吸合。

【故障处理】清理短路线路. 清洗干净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