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PR0.11和PR5.03参数设置

楼主(2011-11-14):
 如果PR0.11设定2500 PR5.03设定0 编码器分辨率20位增量式1048576
     用公式算 2500×4÷1048576=0.0095367431640625 那么这个数值就是电机旋转一圈输出的脉冲数吗 ?
一圈0.0095367431640625个脉冲? 求验证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PR0.11设定2500 PR5.03设定5000 用上面的公式算每圈输出分辨率 (2500/5000)×1048576×4分之1=131072 那么分辨率就是131072吗?求验证
                                                                                                    这两个搞晕了!

网友:
你的第一个计算是电机的一个编码器脉冲,经过你的参数设置后,在伺服驱动器端得到的输出的分辨率,即伺服驱动器接收到1个电机的脉冲,在输出端上输出0.0095367431640625 /4 个脉冲。

你的第二个计算是电机每转一圈,在伺服端输出的脉冲数,但不需要再乘上1/4。看一下A4手册上的此部分说明应该比较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