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插上编程电缆cpu就报故障,重启一下就好了

楼主(2011-11-15):
我是300做主站,下面拖U了一个200的DP从站,我编程电缆是插在CPU的DP口的带编程口的DP头上,CPU是313C-2DP,每次插拔都会报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
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A:
什么编程电缆?怀疑电缆坏了,可能的情况:1、编程电缆从PLC通讯口的24VDC吸收过多的电流导致PLC故障;2、编程电缆的通讯协议数据和S7-300冲突导致PLC故障。譬如编程电缆的站地址和PLC地址一样。到STEP7离去诊断一下PLC的故障原因。

网友B:
先查看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