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告诉我D1036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2011-11-15):
         我发现以前我用的程序D1036都是正常的,代表COM1的通讯方式。怎么我新建一个文件,机种设置也一样的,怎么代表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呢?

这是两个程序的标注,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上面是ES/SA/EH/EH2等系列特D的标注,下面是DVP-ES2系列特D的标注

网友B:
系列不同,定义不一样了。

楼主:
问题是上面的程序我一直在用的,而且是ES2的机型在用,用的很正常,通讯频率也是正确的,能够正常通讯。从最开始编写程序的时候我设定的就是ES2的机型。现在新建了就不一样了,我现在只能用原来的程序复制之后,删除原程序,才能继续编写新程序,不然没办法改变COM1的通讯格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上面的程序我一直在用的,而且是ES2的机型在用,用的很正常,通讯频率也是正确的,能够正常通讯。从最开始编写程序的时候我设定的就是ES2的机型。现在新建了就不一样了,我现在只能用原来的程序复制之后,删除原程序,才能继续编写新程序,不然没办法改变COM1的通讯格式

网友D:
呵呵!机种不一样,特殊寄存器地址也有些差异,使用前不能单纯地以为“它们是一样的”。

网友E:
做程序前,不会先看看说明书啊!在ES2的手册上就有的!

楼主:
说明书肯定是看过的,我一直用的就是ES2机种,其他的我也没设置过,只不过创建文件的时间不同而已。还有如果是下面那样的定义,我在特殊寄存器地址那里是找不到对COM1口改变通讯格式的,也不能满足我的使用要求。

楼主:
现在我又遇上同样的问题了,在原程序复制后删除原程序使用的时候(同样是ES2机种设置),M1038是无注释的,是不是代表不能使用1ms时间切换标志呢?这种情况和上述情况相反,新建使用的是有M1038注释的,也就是说有此功能。而复制后使用的是无这一项功能的。那我又该怎么做呢?

网友F:
一切以最新版手册为准,注释仅供参考,有些时候是误导.(注释谁都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