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成一台触摸屏与5台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1-11-15):
维纶屏:6070i                 数量:1台

PLC:台达DVP-48EH             数量:5台

要求各PLC能够独立工作,所有参数设定和显示都在触摸屏上完成。不知如何搞,请大师们指教。

PLC之间用硬接线走485通讯,最后一台用通讯线跟屏连接。

网友A:
自己不是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B:
技术交流: 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网友C:
一个主站,其他都从站设置就好了啊

网友D:
很想知道,好久没找到相关的内容

网友E:
6070i的好像支持多台设备通讯的。

网友E:
我试验了一下,好像触摸屏不支持用一个通讯口和5台plc通讯!如果多个口的话,触摸屏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通讯口。

网友F:
RS485是可以连接的

网友G(2011-12-15):
用MODBUS通信可以,台达的PLc支持MODBUS吧!而且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