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 37kw运行报E009

楼主(2011-11-15):
EV2000 37kw运行报E009  低频时不报  频率上到50HZ时报。。实际  没有缺相。。三相电流也平衡的。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实际不缺项,分两个方向去解决,拆除电机运行如果故障依然,首先检查硬件IGBT是否毁坏,其次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示波器检查驱动信号完整。一一用排除法肯定能解决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换过一台电机运行故障依旧。。他就是上到50HZ会报。电流有平衡的三相

网友B:
具体报那一项缺相,把该相输出电流互感器检测换掉。

网友C:
把缺相保护屏蔽掉就可以了。应该是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互感器、电流检测电路光耦、运算放大IC。

网友E:
对:makou 关于

检查互感器、电流检测电路光耦、运算放大IC。

内容的回复:

支持!

网友F:
把缺相保护屏蔽掉就可以了。

网友G:
49HZ报不,能复位不,是不是用段时间就不报了,你说清楚啊

楼主(2011-12-28):
就是霍尔坏了。机器一切正常喽

网友H:
康沃变频器专业维修(销售驱动板):13830812651

网友I:
就是霍尔坏了。  ding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