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永磁同步的交流伺服电机能否用数控铣的主轴上?

楼主(2011-11-15):
例如台达的ASDA-B2系列的。

网友A:
看转速和力矩能否满足您的铣削需要

网友B:
无论怎么样你要根据现场看看,一切都是尝试中

网友C:
使用同步伺服電機當主軸 是有廠家這樣用 但其最高轉速還可達6000RPM 使用日系或台達當主軸 建議少這樣用 很容易過載 而燒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请问把同步电机做主轴电机跟用异步电机做主轴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同步电机做主轴电机用在小型雕铣機 或剛攻設備 前者成本可接受 因功率小 安裝方便 後者可縮短加功時間

异步电机做主轴 主要用在大功率 及高速 其成本有優勢

网友D:
当然是可以的罗,很多尽快数控机床上都在用

网友E:
当然可以用,现在我们就在重点开发和准备大力推广这种永磁同步主轴,那天我见了一台西门子33kw的同步主轴     确实做的不错

网友E:
          当然可以用,其实永磁同步主轴的优势就是刚性强,过载能力大,我们就在开发这种永磁同步电主轴,准备明年推向市场呢。但是太高转速的可能够呛(》24000rpm的主轴),有一次看到西门子的33.5kw永磁同步主轴转速好像只有6000rpm。

        现在国内的市场很有意思也很积极向上啊,都在积极尝试一些高档的配置,欣喜啊。

网友C:
同步電機在高功率要上到6000rpm 是不是太神了有這樣的驅動嗎  高速高扭力有這樣的電機嗎

還要到24000 可能到 6000 扭距 慣量都很小 這不叫高檔的配置

楼主:
请问一个主轴想用2kw左右的伺服电机驱动,但只能用单相220的电源,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F:
用专用电源或变频器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把三相的只接一相问题也不大

网友G:
注意散热就好,伺服电机更适合断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