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的子程序

楼主(2011-11-15):
我想请教一下高手,西门子 S7-200 里的子程序是不是就像欧姆龙PLC里的功能块一样?

网友A:
不一样,西门子的需要在主程序中调用

网友B:
不一样 ,西门子的 是子程序, 而OMRON 的像是 宏 (你要是学过计算机课程,应该会有体会),

也就是说 OMRON 的子程序 有两种,  一种是真正的子程序 ,但调用不方便, SBS 这个指令, 没有 参数功能,   且要定义到程序段的末尾,

还有一种是 FB 功能块,  也就是 像S7-30 的 FB 是一样的 , 它每一个调用实例都需要一个 背景数据块(占用内存大);   所以 就像是 计算机里的 "宏" !

楼主:
哦  我没用过欧姆龙哪一种真正的子程序,我的感觉是S7-200的子程序就像欧姆龙的FB功能块,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C:
哦,原来不一样

没学过欧姆龙的

网友D:
 不知道,欧姆龙没用过

网友E:
调用就必须申明是流行的做法。否则就属于函数性质啦。

网友F:
        不一样,西门子是欧美的有区别,的需要在主程序中调用 ,欧姆龙PLC和三菱有点像

楼主:
我想再问各位一个问题:我想做一个小程序,每半个小时循环一次,每次循环内部又要执行20次几乎相同的操作(第一个90秒之内Q0.0 输出5秒,Q0.0输出的同时延时2秒Q0.1 输出0.5秒。第二个90秒,输出点变为Q0.2和Q0.3,以此类推)。我想用一个子程序,不想书写20次子程序调用,只书写一次子程序调用,利用循环可以实现不,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