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11进线测igbt损坏是神马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11-15):
abb acs800-11进线测igbt损坏是神马原因造成的,,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驱动故障,也许是电机,也许是驱动线路老化所致。或者变频器输出部分出现问题。

网友B:
进线侧IGBT是前级整流模块,主要是整流输出母线直流电压的,烧坏原因可能是:首先可能电动机或变频器至电动机的连接电缆有短路(要考虑到相间短路和接地短路的情况),导致整流模块损坏,但这时候很可能逆变侧的IGBT也有损坏;其次直流被线上并联的平滑滤波电容器被击穿造成整流模块输出侧直接短路损坏,这时候要把电容器与IGBT一并更换好的,否则还要烧IGBT;再者,控制PCB故障导致逆变IGBT的触发信号时序错误,误触发的结果是IGBT桥臂间因异常接通而使得直流电源短路,烧毁进线侧(即直流侧)IGBT,这时候可以先更换控制板看还烧模块否

网友C:
进线侧应该是整流部分阿,怎么是IGBT阿,经常坏吗?查查输入电压,稳定不稳定?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1、触发板故障,造成正反桥环流。

2、再生制动的时候,即工作在二或四象限的时候停电,造成整流测桥路逆变颠覆

网友D:
ACS800-11系列进线侧是IGBT

网友E:
输入侧是整流桥,不是IGBT。整流桥烧坏的可能原因有:

1,主电容坏了。

2,如果有制动,制动单元可能有问题。

3,PN母线上可能存在短路。

4,用户将整流的负端N当做接地端子接地了。

5,其他原因,我暂时还没想起来。

网友D:
工控网上的高手去查查资料好不好,四象限变频器整流桥要么用晶闸管,要么用IGBT,ACS800-11用的是IGBT好不好

网友F:
没错,ACS800-11是四象限变频器,

硬件手册: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611/B-B072-9B245C440CF9.htm

网友E:
很抱歉,我没有查说明书,信口雌黄了,是的,四象限变频器输入是常用IGBT的,那么这个损坏就和输出侧IGBT损坏原理有很大相似之处。

1,电源性损坏,如由于电源的电参数引起的损坏。

2,IGBT的驱动电路故障而损坏。

3,电磁干扰引起驱动的误动作而损坏。

4,温度过高引起的疲劳损耗,达到一定时限就坏了。

5,输入相序检测失误,导致输入侧IGBT打开错误而损坏。

6,接线错误引起,如普通2象限的整流桥损坏。

7,其它原因,如工作人员错误操作等。

网友G: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1/2011110914280600004.html

楼主去这个帖子提问下,ABB授权工程师黄工亲自坐诊,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D:
别去了,黄工在三楼。。。。。。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问题检测到了,中间直流电容放电,照成相间短路损坏,谢谢大家

网友H(2011-12-22):
这里高人好多啊。。。学习了。。。

网友I(2012-02-01):
雪狼W对abb变频器很熟啊 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G: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1/2011110914280600004.html楼主去这个帖子提问下,ABB授权工程师黄工亲自坐诊,希望能帮到您

别瞎捧 了 蒙古大夫害死人不偿命啊  黄工的授权证书至少过期4年了 你问他修过ACS800-11的机器么? 从他的回复就看得出来  逍遥闻天才是在职的 经验不错

网友K(2012-03-02):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1/2011110914280600004.html楼主去这个帖子提问下,ABB授权工程师黄工亲自坐诊,希望能帮到您 别瞎捧 了 蒙古大夫害死人不偿命啊  黄工的授权证书至少过期4年了 你问他修过ACS800-11的机器么? 从他的回复就看得出来  逍遥闻天才是在职的 经验不错

顶顶!

网友L:
学习了,有空常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