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与PLC数值不对

楼主(2011-11-15):
各位请帮忙看看下面程序:

TMR T1 K300 //延时300*100ms=30M正确

TMR T1 D410//D410与人机D410对应,设置值为300,数值单位:WORD  数值格式:Unsigned Decimal,实际时间应该是多少啊!

请帮忙解答,也可以加我QQ聊:565625794

网友A:
还是30M啊,难道不对?

楼主:
是不对,增益设成小数就不对,设成1就对

楼主:
还有我看了一个别人写的12SC控制台达伺服,人机上设定距离:mm,数值单位:Double WORD,数值格式:Unsigned Decimal ,增益:0.1225 速度:MM/S,数值单位:Double WORD,数值格式:Unsigned Decimal ,增益:0.01225 ,再程序里面没有看到将脉冲转换为距离程序,请问是如何实现的,用皮带轮带动,电机转动1圈:39mm,没有用电子齿轮

楼主:
哪位高手能一起交流一下吗

网友B:
PLC和单片机、计算机编程都一样,用的都是毫秒级的!30sec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来讲是很短的,但PLC就很长了。

网友C:
对:haoxiaojun291915关于还有我看了一个别人写的12SC控制台达伺服,人机上设定距离:mm,数值单位:Double WORD,数值格式:Unsigned Decimal ,增益:0.1225 速度:MM/S,数值单位:Double WORD,数值格式:Unsigned Decimal ,增益:0.01225 ,再程序里面没有看到将脉冲转换为距离程序,请问是如何实现的,用皮带轮带动,电机转动1圈:39mm,没有用电子齿轮 内容的回复:台达AB型私服可以用通讯做距离控制。

网友C:
对:haoxiaojun291915关于还有我看了一个别人写的12SC控制台达伺服,人机上设定距离:mm,数值单位:Double WORD,数值格式:Unsigned Decimal ,增益:0.1225 速度:MM/S,数值单位:Double WORD,数值格式:Unsigned Decimal ,增益:0.01225 ,再程序里面没有看到将脉冲转换为距离程序,请问是如何实现的,用皮带轮带动,电机转动1圈:39mm,没有用电子齿轮 内容的回复:都不需要脉冲

网友D:
你不是有PLC和屏吗,你不会做一下实验啦,你怎么这么懒啦

网友E:
楼主这家伙把增益改了,不对了,还在这问来问去的。。。

你不告诉增益和偏置,谁知道啊

第二问题,肯定把脉冲和距离的比例关系刚好折合成一个系数和增益一样了

算算不就知道了

网友F(2011-12-29):
“TMR T1 K300 //延时300*100ms=30M正确”

不正确

“D410对应,设置值为300” 就是30S

网友G:
经过换算。屏那里有设置的。

网友H:
我的本本和DVP24ES2连不上,下载线用的是USB-DVP,请哪位老师指导一下,我搞了很久了,

网友I(2012-02-22):
TMR T1 K300 //延时300*100ms=30s正确”

网友I:
我的本本和DVP24ES2连不上,下载线用的是USB-DVP,请哪位老师指导一下,我搞了很久了, COM口应该没选对还有就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J:
屏里D410输入300,PLC里就执行30秒!

网友J:
他们两个的地址是对应的,从T1到T64,是100MS  T65以后是10MS,如果我没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