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系统里的WINCC怎么打不开了

楼主(2011-11-15):
以前做的程序能打开的,现在重新装系统安装软件之后为什么打不开了,新建一个S7系统也不能插入WINCC了。

网友A(2012-05-15):
在装WINCC时加上AS-OS插件就行

网友B:
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呢楼主

网友C(2012-06-14):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