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B系列伺服驱动器如何驱动直线电机?

楼主(2011-11-15):
小弟了解到 交流伺服电机与 U型直线电机的驱动原理 几乎相同,于是,就买了台达ASDA-B0221-A驱动器来驱动直线电机,驱动器通过串口与上位机软件(台达配套软件)通信,驱动器与直线电机之间有电源线和编码器反馈信号线,上电之后,遇到两个问题:

1.驱动器一直显示“b”字样的提示(编码器连接有问题),但是,反复检查接线没有问题,同时,若人为摆动电机位置,上位机软件可以读取编码器信号并进行计数,10000/圈,只是不知这算不算通信正常?如果正常那如何消除“b”字样的提示?

2.在上位机软件上,有强制伺服ON的选项,当选择这项时,驱动器的SON LED一直不亮,并且电机没有反应,即电机不动。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台达ASDA-B0221-A只能与相匹配的电机一起使用,与其它电机是连不了的。可参见台达的B系列伺服手册说明。

网友B:
驱动自动侦测台达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