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施耐德的ATV12变频跟台达的EL系列哪个扭矩性能好?

楼主(2011-11-15):
请教高手施耐德的ATV12变频跟台达的EL系列哪个扭矩性能好,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小弟刚刚接触变频器,这方面不是很懂!!!!

楼主:
大家请高抬贵手,帮帮忙!!!

网友A:
很少有人实际比较过吧。看看两者的说明书上也许有没有启动转矩,转矩精度之类的内容。

网友B:
都是小功率的,应该差不太多吧!

台达EL好像不带矢量,动态性能相对差一点。

但如果负载不需要动态响应的话,两者应该没多大区别!

看带啥负载,如果是皮带的话,两者差不多!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支持!!!         小弟在此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