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丹佛斯变频器的滑差补偿参数

楼主(2011-11-15):
最近在研究丹佛斯的变频器FC302。其中有个参数--滑差补偿,设置的范围为-500%到500%。正值可以理解,其他变频器厂家一般都是设定为正值,但是负值就很少看到了。不知道滑差补偿设定为负值以后,在实际运行中是如何作用的?不知道哪位高手能够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负值是在负载惯量大的情况下用的,即负载电机拖动变频器

楼主:
能够讲的详细一点吗?负载电机拖动变频器,变频器发电状态,为啥会需要用到负值功能?起到何种作用?

谢谢!

楼主:
有熟悉的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