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1-11-15):
我有个Σ系列400W电机  又有个Σ-Ⅱ系列400W电机的编码器

如果我把Σ-Ⅱ的编码器 装到Σ的电机上

是不是Σ的电机就变成Σ-Ⅱ的了并且可以用Σ-Ⅱ的驱动器驱动了

网友A:
未必这么简单,Σ-Ⅱ的电机参数可能是存在编码器中了,所以即使能换,也得是同等参数规格的电机,否则驱动效果出不来。

另外还存在编码器和电机磁极相位的对齐问题。

楼主:
多谢波恩老师指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