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控高人,怎么把FANUC PMC梯形图打印出来

楼主(2011-11-15):
工控的高人师傅们,知道怎么把FANUC PMC的梯形图通过电脑打印出来,我把机器上的梯形图拷贝到CF卡上,然后放到电脑上,但是FAPT     LADDER----3的软件却打不开这个下载来的文件,求求哪位高人能不能指点一二啊,我的QQ是326137932,欢迎大家加我,交流交流

网友A:
有点复杂,你直接打开是打不开的。先新建个目录,然后选择IMPORT---MEMORY CARD ----下一步---选择你的PMC文件,有可能会出错,不管它,最后执行下就是FANUC 的PMC梯形图了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虽然试了,打不开,但还是学习了,万分感谢

楼主:
对:kskstiy关于有点复杂,你直接打开是打不开的。先新建个目录,然后选择IMPORT---MEMORY CARD ----下一步---选择你的PMC文件,有可能会出错,不管它,最后执行下就是FANUC 的PMC梯形图了内容的回复:

用了您的方法,可以的,万分感谢,现在我想问问怎么把修改好的梯形图,转化后放到机床上去,请您指点一二!!!

网友A:
保存好你修改好的PMC文件,需要CF卡和CF转PCI接口的适配器。开机的时候按住显示屏上的左右键,然后按开机按钮,记住要按住不放。这时候会进入系统引导目录。

选择3 SYSTEM DATA DELETE

然后退出,选择1 SYSTEM DATA  LOADING ,选择你的CF卡上的修改过的PMC文件导入CNC系统

然后退出,END进入系统。

如果你对FANUC数控系统不是很熟悉的话,强烈建议不要这么操作。因为有可能你会不小心误操作删除系统文件,到时候你就哭吧,一般的人是搞不定的,另外还得需要和你同型号的FANUC数控系统才可以抢救。另外特别说下FANIC在06年以后出厂的NC系统上都有个加密文件,这样你拷贝出来的系统放在别的机器上可能会不识别。所以最好使用以前的NC系统文件

网友B(2012-11-10):
FANUC系统怎么拷出PLC梯形图到CF卡里   ?这点求教各位高人

网友B:
本人用的是31i的发那科系统(注塑机),怎么从系统里拷出PLC梯形图到CF卡里  ?跪求广大懂FANUC系统的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2013-09-21):
引用 网友A:
保存好你修改好的PMC文件,需要CF卡和CF转PCI接...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