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58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11-15):
  维修设备,发现1.5KW变频器ATV58型在低频小于5HZ时,输出电机旋转不平滑,有啃动现象。高于就无此现象。变频器参数厂家只设定加减速时间及控制参数,其它参数为施耐德出厂参数。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力矩控制模式吗?如果是速度的话,加大低速力矩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