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6根线头的线号已丢失,怎样分清三进三出(头尾)?

楼主(2011-11-15):
   三相异步电机6根线头的线号已丢失,怎样分清三进三出(头尾)?

   方法一利用绕组间电磁感应:先用万用表找出三组绕组,找一组+、-表笔连接好,再任意找一组加电池(电源)+,-极,看万用表电压档若正偏,则放电池的+线头接万用表-线头,放电池的-线头接万用表+线头。反之,反偏就相反连接。

这样便可找出三进三出头尾。

请问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用时只考虑星接、角接了,还真美测过这个,应该对电机运行没什么影响吧

楼主:
不测出来,电机会烧的。

以前工作时,我也是只考虑星接、角接了。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不用电池。

用万用表打到直流50UA档,先分出三相绕组,标明U。V。W。把三相绕组各取一个头连在一起,把另外的三个绕组头也连在一起,各接表线一极,然后转动转子,如果表针不摆动,说明三相绕组互为首尾端,如果表针摆动,说明有一相首尾端接反,在绕组里找一组绕组换一下,如果指针仍然摆动,把这组绕组换回来,换另一组。最多三次,到万用表指针不摆动为止。这时的三相绕组互为首尾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