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替型按钮的小小问题

楼主(2011-11-15):
我是新手;因手中暂没硬件对一些问题搞不清楚现向大家请教,在人机上建10个对plc不同位操作的交替型按钮对应(M1-M10),按钮2——10的生效位元和生效准位都是按钮1(M1)的ON,我想实现当按钮1置OFF时按钮2-10都复位OFF。用plc内RST可以吗?plc内的RST能和人机的交替型按钮能配合使用吗?

请大家指条路该怎样做?

网友A:
台达的plc是与三菱的类似的,应该可以使用功能指令中的区间复位指令实现,用M1信号的负微分沿作为条件驱动区间复位指令。楼主不妨试试看

网友B:
一般的触摸屏的按钮状态是在PLC里可以给改变的,可以用PLC内RST,但是要考虑按钮1置OFF时,再次按按钮2-10应要什么状态

网友C:
可以用M1的下降沿RST M2~M10

网友D:
可以按你所说有在PLC中进行 RST 复位 M2-10

楼主:
感谢几位高手指点;对于welfare87说的再次按按钮2-10要什么状态,我把控制要求说详细一些;M1是步进梯形图中S0后的SETS10 ,SETS11的条件,S11向下自动循环运行,S10手动操作。当M1置  ON时转到s10手动,M2-M10直接对Y0-Y10操作,把M1置OFF跳转至S11自动,同时复位M2-M10  置 OFF并复位按钮,对上述操作可反复随意操作。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2 把Y0置ON电机到下限X1  ON时复位M2及按钮2,X1 ON时触摸按钮2,操作无效。请问是否也用上面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E:
给按钮M1写一个宏:

IF 1@M1=OFF

CLRBL 1@M2

CLRBL 1@M3

CLRBL 1@M4

CLRBL 1@M5

CLRBL 1@M6

CLRBL 1@M7

 CLRBL 1@M8

CLRBL 1@M9

CLRBL 1@M10

ENDIF

网友F(2013-03-14):
人机界面的按钮跟PLC通讯的机制是这样的

一直对PLC的内部寄存器进行读操作。按下操作时才会进行写操作;

网友G:
用宏指令(BITOFF)做很麻烦,而且很容易出错;建议还是用PLC:

常开触点M0,输出ZRST M1 M10;

常开触点M1,输出RST M0、ZRST M2 M10;

常开触点M2,输出ZRST M0 M1、ZRST M3 M10;

……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