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810可以和DI810互换吗

楼主(2011-11-16):
公司进行技术改造,新增加一台设备,但是AO点没有了,可不可以将DI810模块拆下来换成AO810,如果可以,软硬件需要怎么操作,当初系统设计时。AO810模块设计少了,现在新增设备没有点,只好将不用的DI810换成AO810,底座是一样的,我也看了锁孔不一样,不太明白锁孔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如果把DI810换成AO810,除了端子接线外,会不会对系统有影响,硬件方面还需要做什么

网友A:
没问题的,DI810AO810的底座都是一样的,换下DI810后在硬件组态中当然也要调整,把之前的DI810删掉加上AO810,编辑通道指定变量即可!

网友B:
针脚一样吗? 关键是模块的功能不一样!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观点,基座应该是一样的,硬件组态肯定需要调整。

网友D:
底座是一样的,硬件是可以换的,软件也要改得!

网友E(2011-12-17):
底座都是一样的,就是把拨码给该过来把 DI安装上去,然后在系统的硬件配置里面把这个设置该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先拔下DI810,查看地步2个旋钮对应的位置,然后将AO810旋钮拨和DI810一样就好了,这样就能插上去。注意组态里一定要修改,并注意本簇通讯字节数是否已经满了,因为DI810占的通讯字节数比AO810少的多,如果通讯字节数不够就是硬件换上也没有用。

网友G:
810的底座应该是通用的,拔下di810换上AI810是可以的,不过要在系统里做组态。把原来DI810的点重新分配通道,同时要看通讯字节数,和系统负载。所以换上之后要注意哦!

网友H(2012-04-11):
810的底座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I:
低价出售优势品牌:Foxboro,Tricon,Ovation,Motorola,HP,Honeywell,Yaskawa,AB,Woodward,Xycom,NetworkAppliance,Nokin,ABB,Fanuc,Siemens型号齐全欢迎来电咨询:0592-2350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