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相对于其他品牌PLC有什么缺陷

楼主(2011-11-16):
如题,感觉西门子的产品功能很完善,但是使用起来太多,有点不便,不知道大家什么看法

网友A:
西门子产品相比其他品牌PLC来说在编程灵活度和网络通讯方面应该是更优秀的,当然这需要你去仔细挖掘;一个不足就是上载上来的程序没有符号表,FB、FC中定义的接口变量也没有符号。

网友B:
产品之间的差异是不能避免的,关键是要避其短使其优!

网友C:
每个PLC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

只要能满足自己项目使用;并能把项目完美做好就行了!

楼主:
对:bhdxzgp 关于

每个PLC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

只要能满足自己项目使用;并能把项目完美做好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对,干好活才是王道

网友D:
网络通讯这一块太复杂了,没有倍福的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每个PLC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只要能满足自己项目使用;并能把项目完美做好就行了!

网友F:
各有千秋吧,西门子大众话的产品和多,优点也很多,现在市面上仿西门子的产品也比较多!

网友G:
西门子如同标杆一样,其他品牌总是与其相比。

网友H:
300的做定位没有三菱Q的方便简单吧。

网友I(2012-03-01):
西门子在PLC市场占有率大,但是不能说西门子做PLC是最好的,有很多钢铁行业使用的AB的PLC,每种PLC都有自己的优缺点,选PLC根据自己的项目、经济、实用来选择,合适自己用就可以。

网友J(2017-08-17):
除了价格没感觉有什么劣势……………………

网友K(2018-01-21):
每个PLC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

只要能满足自己项目使用;

网友L:
比较好用的就AB和西门子吧,个人觉得,如果你使用熟练了都差不多。

不过西门子300、400基于PCS7开发的话,上下位机在一个平台,不需要创建变量表,还是很不多的。

可惜PCS7进入市场后,使用的人远没有使用传统STEP7的人多。

网友M:
西门子的要复杂点 麻烦点  但是好用!~~~~~

网友N:
入门稍微难点,上手了比日系的好用多了,程序易懂而且形象

网友O:
价格高,配套产品与别的品牌兼容不好,当然都是西门子品牌的产品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P:
都是模块化,安装使用比较方便,可能编程不如亚洲的这些厂家。

网友Q:
各有千秋吧,西门子大众话的产品和多,现在主要是博图不太好用,配置要求高。

网友R:
西门子的通讯稳定是优势,300/400入门不如三菱的直观简单,200入门可以。再就是近几年推广的博图软件对自身的电脑要求较高,谢谢

网友N:
我一直用的都是西门子的,感觉还行,编程比较直观化,界面很友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产品相比其他品牌PLC来说在编程灵活度和网络通讯...

网友S:
西门子的PLC用熟了还是很自由的,顺心所欲

网友T(2018-04-19):
西门子PLC,我最怕它的密码,多又多,,,

网友U:
西门子PLC用的还是比较少了,价格贵点,但好用,软件都是模块化拖动式,方便。

网友V(2019-07-09):
西门子的用多了还真有点不太想用别的

网友W(2019-11-21):
学习了,正在研究这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