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VFD007EL21A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中的设置

楼主(2011-11-16):
用台达VFD007EL21A变频器(220V单相输入),驱动一台0.55KW的威乐三相水泵,配4-20MA的压力传感器,想把出口压力恒定在2.5KG/cm2,并要有休眠的功能,但总是调不出理想的状态,估计是变频器设置上不正确,求高手指点,应如何设定各项的值。

网友A(2012-06-23):
你理想的状态是如何定义?

网友B(2012-07-27):
   调不出理想状态     应该是要调pid功能。  变频没多大关系……哥们……

网友B:
    调不出理想状态是PID没设置好!   调pid功能吧

网友C:
  变频器 技术交流群771703004 阿里旺旺群账号

网友D:
应该是PID参数设置的不理想,给你个图供参考吧

网友D:
应该是PID参数设置的不理想吧,给你个图供参考一下

网友D:
应该是PID参数设置的不理想,给你个图纸参考一下吧

网友D:
应该是PID参数设置的不理想,来张图给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E(2017-10-27):
理想状态     应该是要调pid功能。  变频没多大关系……哥们……

网友F:
2017年9月打两口井一抽一排,不锈钢焊接处有裂缝,用堵漏王包封。2017年11在军勇电机改单相抽水泵为三相220V抽水泵。变频器型号台达VFD007EL21A,水泵为三相220V0.37KW。
变频器参数设定:
参数码    设定值    解释
01.00       50      最高操作频率
01.05       26      最低输出频率
02.00        4      第一频率指定来源设定,由数字操作器旋钮控制
03.08        3      风扇60度工作,40度停止
10.00        1      目标端子选择,数字操作器有效
10.01        3      检出值端子选择,负回授4-20mA(ACI)
10.02        2      比例值
10.03        1      积分值
10.04        0      微分值

10.14        9.9    睡眠/苏醒检出时间
10.15        27     睡眠频率
10.16        30     苏醒频率
 注:ACM和DCM要短接。该变频器未作睡眠苏醒设置,压力达到设定值后能停机。0.37KW水泵因调节范围有限节能不多,实在没有必要搞变频调速还是用控制开关更为省心省力。一般3KW以下的三相电机多为三相星型接法。

因出水侧压力下降缓慢待压力降到启动值时大约24小时,进水侧已有空气,变频机启动达不到额定转速,抽不上水只能在空转。

对于比较庞大的供水管网,每个用水点流量的变化对整个系统影响轻微,系统压力变化缓慢,这种情况下,使用纯PID控制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精度,微调PID参数抑制超调也不困难。对于一些很小的供水系统,单个用水点对系统压力影响巨大,系统压力变化巨大而且快速,这种情况下,PID控制难以兼顾快速响应和不过量超调。对于这类控制,建议以开环的程序直接粗略给定,待偏差进入一个不大的范围时,再进行精确地PID控制,效果较好。

网友G:
看下学习一下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