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在折弯机系统的应用

楼主(2011-11-16):
2. 使用说明
2.1 操作概览和一般简介
开机后,系统自动进入如下主界面

2.1.1 操作模式
数控系统有如下四种操作模式:
手动模式
在该方式下可以可以任意调节X轴和Y轴的位置,具有高低速选择功能。

编程模式
在该方式下可以创建新的或者编辑已存在的折弯程序,编辑上下模具,也可以将折弯程序或模具存入U盘和其他的存储设备货从其中读出。

工步模式
自动执行折弯程序。在编程模式下对工序进行编程后,进入自动模式可自动依次执行。

单步模式
设定单次折弯所有的折弯参数。在该方式下可以设定单个折弯的所有参数,控制系统启动后,所有参数都将影响机床的工作循环,后档料、死档块将到达编程位置。也可以手动移动各轴。

2.1.2 软件版本
编程模式下,数控系统的软件版本号显示在屏幕的右上角。
版本号的例子:V3.1.1
【V3:】 代表版本
【1:】 代表版本号
【1:】 代表级别号
如果系统软件中应用程序增加了新的特性,主版本号将会增加;如果只是修正了当前版本的错误或作较小调整,级别号将会递增。

2.2 编程模式
用于设定工序折弯所需的参数值,在此模式下,可搜索相关的工程。

新建数据 通过输入数据创建一个新的折弯工程。(数据编程)。

工程编辑 通过输入数据来修改一个折弯工程。(数据编辑)。

工程选择 从程序库中选择一个折弯程序。

轴参数 设定X、Y轴相乘相除因子、软限位以及电机运行速度。

轴示教 当X、Y轴当前值与实际运行值相差较大时可以通过改项修改。

阀块控制 可以自由组合阀组,灵活方便。
2.2.1 数据编程/数据编辑
在“编程模式”下选择进入“新建数据”、“工程编辑”。“新建数据”和“工程编辑”使用相同的编程方式。

折弯号、工程名称显示在屏幕顶部,每一道的参数如下所示:

参数说明:
开口: 下模的开口长度。
厚度:下模厚度。
下模高度:下模的高度值。
角度:工件的折弯角度。
X轴:X轴的位置。
退让距离:折弯过程中后挡料的退让距离,后挡料的退让在滑块到达板料的夹紧点时开始。
循环次数:该工序要重复的次数。
折弯方式:本工程要选择的折弯方式,0:(角度),1:(距离)。
Y轴:当折弯方式为0时,在工程调用时,系统将按照角度值运算值进行Y轴控制,如果为1,系统将按照改参数值进行Y轴控制。
功能键:
:选择前道折弯,画面自动切换到前道参数页;
:选择后道折弯,画面自动切换到后道参数页;
:删除本道折弯。
2.3手动模式
2.3.1介绍
2.3.2手动操作轴
按手动模式按钮后,弹出如下画面

自由选择X轴或Y轴:
X轴:通过加减按键,手动定位后档料;
Y轴:滑块必须在上死点才有效,通过加减按键,手动定位死档块。

2.4自动/单步模式
2.4.1介绍
按自动键,如果已选工程,系统进入自动模式界面;如果没有选中工程,系统跳出工程选择界面,进入自动模式。

屏幕顶部是提示行,显示系统的程序名称、折弯号、总道数。
主界面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显示设定和计算的参数,下部分的参数是可以设定的。

2.4.2功能键
:切换到程序的前一次折弯;
:切换到程序的下一次折弯;
:退出自动界面,回到主页面。

2.5单步模式
该功能是单工步角度折弯,通过输入角度值,直接计算进深。

开口: 下模的开口长度。
厚度:下模厚度。
下模高度:下模的高度值。
角度:工件的折弯角度。
X轴:X轴的位置。
退让距离:折弯过程中后挡料的退让距离,后挡料的退让在滑块到达板料的夹紧点时开始。
循环次数:该工序要重复的次数。
折弯方式:本工程要选择的折弯方式,0:(角度),1:(距离)。
Y轴:当折弯方式为0时,在工程调用时,系统将按照角度值运算值进行Y轴控制,如果为1,系统将按照改参数值进行Y轴控制。

3.机床参数:
3.1 X轴参数:

相乘因子:控制器从外部接收位移信号是脉冲,显示给用户的是毫米(mm)。相乘因子和相除因子就是为之设置的。
相乘因子 = 编码器线数 ×伺服编码器倍频常数×显示分辨率。
相除因子: 相除因子 = 丝杆螺距×伺服编码器与传动丝杆之间的减速比。
轴最大值:设定轴的最大位置值。
轴最小值:设定轴的最小位置值。
这两个参数相当于对轴加了软限位。

3.2 速度设定:

X轴手动慢速:手动定位时,手动移X轴慢速时的速度。

X轴手动快速:手动定位时,手动移X轴快速时的速度。

X轴自动速度:X轴自动运行时的速度。

Y轴手动慢速:轴功能,手动移Y轴慢速时的速度。

Y轴手动快速: 轴功能,手动移Y轴快速时的速度。

Y轴自动速度: X轴自动运行时的速度。
4.系统调试步骤:
在对折弯机进行调试之前,必须仔细阅读手册及接线图纸,了解各I/O的功能、设计电路。了解机械结构的性能及动作要求。
1. 根据电路原理图,仔细检查电柜内的接线及外部接线,确认接线正确、牢固、接地线可靠。
2. 关闭总电源开关、断路器开关,并拆下与控制器连接的所有接头。同时,拆下后档料电机与机械档块机床的机械连接。
3. 接上总电源、测试三相输入电压是否平衡。电压稳态值为0.9-1.1倍额定电压。若自备发电机组必须加稳压滤波器。
4. 闭合各级电源开关,检查各电源是否正常。
5. 在确认电源都正常后,断开总电源,重新连接好与系统连接的插头。
6. 接通系统电源,根据系统手册对数控系统的机床参数进行初步设置。
7. 接通伺服电源(为了安全,此时伺服电机必须未与机架连接),设置有效的参数后对后档料伺服进行编程参数设定,使其满足基本动作要求。
8. 将数控系统调到手动状态,用手动方式,使电机正反运行,确定前后限位开关是否有效,编码器计数方向是否正确,RSD开关是否有效等。
9. 在确认技术方向,前后限位都正常后,将机械档块的机械连接机构装上。
10. 示教模式下(Y轴),直接输入当前机械档块的实际位置,编辑一定距离的机械档块位移量,测量机械机械档块的实际距离和编程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修改系统参数或驱动参数直到一致;(编辑一个大概模具参数,并根据图纸把相应的影响滑块动作的信号短接起来)。
11. 寻参模式下(Y轴),将参考点输入,编Y轴位置到参考点小10mm,启动数控系统,测量Y编程值与实际值的差,修正Y轴参考点值,直到Y编程值刚好为实际值为止。
12. 示教模式下(X轴),直接输入当前后档料的实际位置,编辑一定距离的后档料位移量,测量机械机械档块的实际距离和编程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修改系统参数或驱动参数直到一致。
13. 寻参模式下(X轴),将参考点输入,编X轴位置到参考点小10mm,启动数控系统,测量X编程值与实际值的差,修正X轴参考点值,直到X编程值刚好为实际值为止。
14. 后档料定位调试完成后,调试机床点动,步进,连续运动是否正常。
15. 编辑一个多步程序运行后检查系统的退让信号,换步信号,计数信号等是否正常。

5.系统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1. 实际测量值的位移量与系统设定的编程值不一致,解决如下:
1):首先,数控系统的比例因子指的是每单位毫米的脉冲数;
正确的计算公式为,伺服电机每转的编码器脉冲数*倍频4*伺服电机与丝杆的减速比*1mm/丝杆螺距(mm)。
2):检查机械传动是否打滑等可能影响到运行精度的问题。

2.编程结束后按运行键,后档料与机械档块电机不转动,解决如下:
1):按运行键后观察伺服驱动器显示是否正常,是否报警;
常见的报警为过载报警,检查驱动到电机的动力线的相序,驱动上U相、V相、W相与接线对应电机插头上针脚,需要一一对应,并注意动力插头不能有虚焊。
2):控制器Y0,Y1端子是否有闪烁,确认控制器是否有脉冲输出,检查伺服接线是否正确;
3):新机床调试时会遇到机械档块的卡死造成伺服电机过载报警从而Y轴无动作,可以把Y轴电机与机械部分脱开后运行,判断机械档块是否有卡死现象。

3:机床滑块无动作,解决如下:
1):根据图纸检查滑块动作所需的电磁阀是否都有效得电,如果没有,依据图纸检查并初步分析,得出原因并实施解决;
2):如果在检查中发现是系统的输出信号造成的电磁阀无法得电,检查可能影响到滑块的输出信号;
3):如果数控系统与电气的输出都没有发现异常,检查液压部分是否有问题,电磁阀是否有质量,机械是否有卡死现象等。

4:系统上电后无显示,解决如下:
用万用表检测系统的电源输入输出是否有220V电源输入。

5.系统的多步程序不能自动换步,解决如下:
1):滑块回上死点时开始换步,检查滑块回上死点时,PLC是否得电;
2):检查X或Y轴设定值有没有到位,任何一轴不到位,系统都不会到位。

网友A(2016-04-05):
我很需要这个程序,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A:
回复后能下么,想学习学习

网友B(2017-03-04):
看起来不错。可惜只有文字。

网友C(2018-05-28):
我很喜欢这个程序

网友D(2018-08-15):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网友G(2018-12-29):
谢谢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2019-03-30):
谢谢楼主分享,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J(2019-05-30):
有程序吗 楼主辛苦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回复后能下么,想学习学习 内容的回...

有案例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