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启动报2340,

楼主(2011-11-16):
大师们帮忙了,我有一台abb机器ACS800-11启动报2340,停5-6小时后,检测IGBT正常,甩掉电机电缆近控也报2340。但从现场拉回工厂后又不报了一切运行正常,这是哪出现问题了呀,

GINGT是新买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咋有时好有时坏呀用了2天 ,甩掉电机电缆近控也报,拉来回家好了,郁闷

现场换一个变频器好了,至今运行正常

网友A:
应该是有干扰问题吧

网友B:
脱开电机与变频连线,测一下电机及电缆的绝缘!

网友C:
2340是在非并行连接的传动单元中检测到短路电流;输出电流过大;
    确定电机及电缆绝缘良好的情况下,检查的重点应放在在逆变器模块上。
在故障发生时暂时不要复位,立即查信号9.07 INT FAULT INFO显示的数字,这四位数的数字为16进制数,你需要将这四位数转化为二进制数之后,看下载哪几个位信号为1,对照固件手册判断是否IGBT的某相存在短路的情况发生?估计问题出在IGBT模块或者AINT检测板上,需要联系厂家更换,可能是时间长老化,(受现场环境影响)。

网友D:
IGBT的性能问题,建议更换新模块.我碰到过几次同样问题.

网友E:
对:HOTEAM 关于2340是在非并行连接的传动单元中检测到短路电流;输出电流过大;
    确定电机及电缆绝缘良好的情况下,检查的重点应放在在逆变器模块上。
在故障发生时暂时不要复位,立即查信号9.07 INT FAULT INFO显示的数字,这四位数的数字为16进制数,你需要将这四位数转化为二进制数之后,看下载哪几个位信号为1,对照固件手册判断是否IGBT的某相存在短路的情况发生?估计问题出在IGBT模块或者AINT检测板上,需要联系厂家更换,可能是时间长老化,(受现场环境影响)。
内容的回复:

回答的专业,应该这样,如果不能确定哪儿坏掉,更换IGBT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