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在线编程时如何删除不用的标签?

楼主(2011-11-16):
RSlogix5000在线编程时如何删除不用的标签?

网友A:
只要所删除的标签,在程序画面(任何位置)没有使用和连接,那么在edit tag中右键delete就可操作了,点击删除即可

网友B:
楼上正解,进入变量编辑页面即可。

网友C:
打开要删除的全局标签和局域标签组选项,如果该标签在程序中没有任何关联,那么就可以先点击其上方的“edit tag”,然后,便可以执行删除相应标签操作!

网友D(2018-06-01):
先支持一下,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