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proface触摸屏连接通信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1-11-16):
我用s7-200与proface通信,可是S7-200编程软件中没有这项功能,那应该用什么软件?

SIMATIC manager是什么软件?

网友A:
S7200的软件与屏通信;和S7200用什么软件没有什么关系;

S7200还有其编程软件就可以;

主要是通信线要做对;通信参数要设置一样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最常见的就是PPI协议通讯啦

网友C:
PPI和MPI协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