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A540调速

楼主(2011-11-16):
我公司有一台三菱A540变频器,想调速。

是用电位器调节的,更改了电压增益这项参数。可是在更改后按确定时却显示出95.3。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进行了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求助这是问题如何修改参数才能正常修改电压增益

网友A:
你看一下你最大频率设置多少啦,是不是100HZ啦,

另外你的电机功率多大啦,

楼主:
最大频率是120HZ

网友B(2015-03-26):
引用 楼主:
最大频率是120HZ

 改成50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你最大频率设置多少啦,是不是100HZ啦,另外...

 报低电压怎么处理,模块驱动都确定好的,7800也换了,

网友C(2018-01-28):
电压增益 一般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