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伺服电机转速按照余弦曲线运行?

楼主(2011-11-16):
最近碰到罐头包装机械,要求伺服电机的转速按照公式n=500【1-cos(31.415926t)】运行,不知道如何实现,恳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呵呵,这个要运算了。有专门的指令,换算好了之后,还要画整。精度不知能不能达到 。

楼主:
如何运算呀?您说的专门的指令,是啥指令呢?请您指点指点.

网友B(2016-05-30):
呵呵,这个要运算了。有专门的指令,换算好了之后,还要画整。精度不知能不能达到

网友C(2018-01-28):
把这套公式套进去,用可变速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