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容电机怎么用三相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1-11-16):
经常碰到一些客户临时用一个单相带电容的电机,并且还要控制速度,但是没有单相变频器,我说没有这种控制方法,客户确说可以,能用三相的变频器控制这个电机不,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台达记得好象有单相电机变频器问问吧

网友B:
直接用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变频器输出侧加装自耦变压器,将电压滤成正弦波的同时降压至220V后就可以使用了

这样给电机提供的是单项220V正弦波,而变频器提供的仍然是三相输出

之前在项目中这么用过,效果还是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