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调试时,参数设置后断电,重新上电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1-11-16):
电源是送过去了,电压也是平衡的,都在410v左右,就是无显示,风扇也不转,也没听到其他异常的声音。设备闲置大概一年。请大家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这个故障不好判断,主控板、驱动板、整流桥均哟可能出现问题

因为长时间不用,有可能受潮或者点解电容老化

网友B:
打开重新紧紧

网友C:
我感觉可能是受潮了;因为没有什么异常声音;说明里面还没有启动;没有检测!

楼主:
我先通电都没问题,显示都正常,参数设置后,看到PLC上变频故障灯亮起的,所以断电检查,重启后就没反应了。如果是受潮,烤一下,还能用不?我担心里面什么东西给烧了。

网友D(2018-01-22):
430 如果撞到这种情况 貌似要在一个地方再外接24v的电源 你最好查一下 或打电话问一下西门子!~我忘了

网友E:
好东西,,非常非常的有用

网友F:
可以查查通讯和参数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G:
我认为是你的设置参数可能设置的不对,还有410V电压有点高,变频器的前面有没有安装电压继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