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有几种通讯方式

楼主(2011-11-17):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PLC一共有几种通讯方式。请详细说明。区分200的 300的400的。相距1200米的三个地方设置三个200PLC子站用什么通讯方式最好,点数分别为10 20 30 ,是如何让不同PLC得到数据的?

网友A:
1200米? ,   用西门子的 Profibus DP 总线协议 , S7-200 需要加 EM277模块(连接Profibus DP 从站模块) , 不过波特率会降低到 9600~19200 ,  比较省事的 方法;  你的主站是 仕么? S7--300 /400?  还是 S7-200? (不能做 DP 主站);

当然还可以做提法方案,例如走 以太网 TCP/IP 协议, 200 加 EM243 , 带RJ485口, 也可以;  不过相应的你主站也要配置 以太网卡;

请问西门子PLC一共有几种通讯方式 //  这话问的比尔不好回答你,  通讯方式多了去了,

常用的几种如下:

1.  PPI/MPI (点对点/多主站),  主要针对 PG /HMI  (编程设备/人机界面)   和PLC 通讯的!

2. RS485 网络, modbus rtu ,   自由协议

3. Profibus  DP/PA/FMS  ,   现场总线

4. Prpfinet (以太网 总线)

5. DeviceNet , 设备级总线,CAN OPEN  网络

6. 无线网络,

还有很多 特殊专用总线等等. 枚不胜举..............

网友B:
(相距1200米的三个地方设置三个200PLC子站用什么通讯方式最好)

1、最便宜的方式,无需增加硬件模块:RS485-PPI通讯,用NETR/NETW指令读写其他PLC的数据,波特率降至9600;或者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自己定协议),波特率还可以再低。1200米无干扰问题不大,当然数据交换速度要慢得多。

2、CP243以太网通讯:每个PLC后面扩展CP243模块,然后在MicroWIN里组态客户机/服务器的数据交换,用光纤加光电转换器通讯。

3、用无锡北辰(www.beichen-automation.com)的BCNet-S7PPI替代CP243,每个PLC通讯口上插一个BCNet-S7PPI,在BCNet-S7PPI里编写DX命令,由BCNet-S7PPI自动交换数据。网络连接用光纤加光电转换器通讯。

4、用西门子或者其他公司(如研华、邦纳)的无线通讯模块,通讯协议可以是Modbus、自由口通讯。

网友C:
一楼的大师回答的太精辟了!顶!

网友D:
1.  PPI/MPI (点对点/多主站),  主要针对 PG /HMI  (编程设备/人机界面)   和PLC 通讯的!

2. RS485 网络, modbus rtu ,   自由协议

3. Profibus  DP/PA/FMS  ,   现场总线

4. Prpfinet (以太网 总线)

5. DeviceNet , 设备级总线,CAN OPEN  网络

6. 无线网络,

楼主:
补充一下 :都是200的

网友E:
200的PLC支持一下通信:
PPI协议
MODBUS RTU协议
MODBUS ASCII协议(需要通过自由口来 编写)
自由口协议
USS协议(专门用于控制MM440变频器的)
PROFIBUS-DP协议
以太网协议
GPRS
等等

网友F(2016-03-09):
通讯看来得好好研究下了

网友G(2018-04-26):
通讯开来得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H:
正好在学smart200的PLC,这几种通讯方式要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