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1-28工控擂台-单项电机如何选配热继与3项电机有何区别

楼主(2011-11-17):
咨询各位高手,单项电机热继电器如何选配的。

和3项电机相比热继电器选择有什么不同。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单相电机可选2极热继电器。选择没不同,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05倍选。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那么 谢谢 施耐德的 有型号码

使用3极的LRD 系列可以吗 是不是有的有缺项保护 我不确定

网友A:
如果使用3极的热继电器,要把其中2极串联使用,既3个热元件都要有电流通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3极的热继电器,要把其中2极串联使用,既3个热元件都要有电流通过。

对,让三相通过同样的电流,以达到热平衡

楼主:
达到热平衡  知道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变成擂台了,好啊!单相电机的热继电器选择和三相热继电器没什么大的区别,原理一致。----------------------热继电器是电流通过发热元件产生热量,使检测元件受热弯曲而推动机构动作切断电路,达到保护作用;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许多的单相设备用单相热继电器保护的不是很多,如装热继电器多为三相热继电器,比较常见的单相电动机接三相热继电器的接线方法有:将L线穿过其中的两相,另一相穿N相或将L相穿过热继电器的三相,N不接热继电器。切勿空去一相只接其中两相,这样可能导致误差增大烧毁电机或误动作。

网友E:
如果使用3极的热继电器,要把其中2极串联使用,既3个热元件都要有电流通过, 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选

网友F:
可以三极串联起来使用单相中的L线

网友G:
如果将施耐德的三极热继电器LRD的其中两极串起来使用,是可以的。在使用热继电器保护时应该注意:启动时间较长的设备(超过20秒)不宜使用热继电器,应该选用电子过流继电器,例如施耐德的LR97、LT47等产品。

楼主:
什么场合 启动时间会长 比如会超过20S

楼主:
工控追求 能回答这个问题吧

李纯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工控追求 能回答这个问题吧

李纯绪??

什么意思?

网友G:
例如:功率比较大的离心风机、大功率水泵带载启动、大功率破碎机等。

网友H:
二者选型并没有很大的区别,热继电器工作原理,是过大的电流使得金属片发热变形牵动脱扣,或者电子式的,采样后判断过流否,进行切断保护,选择的依据参数都是额定电流,保护时间等。

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例如,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中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然后进行调整。

例如:单相电动机额定功率3KW,则电流=3000/220=13.63A,热继电器的选择1.05倍额定电流=13.63*1.05=14.31A,根据型号,如有15A的选择15A的,如没有就得选择20A的。

网友C:
两者选型基本一致。热继的系列按照接触器来选择,而整定电流就需要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和调整。

假如使用三级接触器来控制单相电机,可以将其中的两路穿起来作为一路,这样就只有两路了,把这两路接到单相电源上就行了。

另外,三级空开、三级接触器等等三级元器件用在单相的场合,也必须这么做,使其三相受热均衡以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3极的热继电器,要把其中2极串联使用,既3个热元件都要有电流通过。

网友J:
同意一楼的见解  单相电机可选2极热继电器

网友K:
学习了,用单相电机从来没有加过热继电器

网友L:
1.三相电机功率的2倍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2.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这是规定)
3.热继电器发热到动作有一段时间,且远远大于电机启动时间,因此不考虑启动 电流问题,所以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必须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这样热继电器才能有效保护电机的过载

网友M:
1、两极热继电器不容易采购;

2、如果启动电流过大,在启动过程中热继一样跳,甚至出现烧毁的情况,特别是重载起动设备,例如球磨机。

网友N:
建议用电动机保护开关,更可靠,更耐用。

网友N:
一相直进,一相把热继电器三个输入输出端子串起来用就好了呀!就这点区别嘛

网友O:
热继电器就是利用电源线中电流作用到电阻上发热的原理制造成的双金属片,依照双金属片受热膨胀率的不同而产生弯曲的变形推到杠杆机构把电路中的常闭触点进行切断的装置。引起热继电器根据设备的用电情况分为单级、双极、三级三种形式,单级用在单相电源220V的设备中,双极用在单相电源380V的设备中,三级用在三相电源380V的设备中,其接线端子都是引进相线,零线或中性线不通过热继电器。

在运行中热继电器中的各双金属片始终处于该相电流的检测中,热继电器内部的双金属片各级互不影响,但其杠杆部分连接在一起,即在使用中不论那极双金属片膨胀造成杠杆动作,所有的触点都动作,即如果三级热继电器其中一相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电流过载,其该级双金属片导致杠杆动作,引起三级触点同时断开。例如三相电机中的一相线由于绝缘对地造成对地漏电流或者接线端子松动造成接触电阻增大,引起的改相电流超出热继电器的设定值那么热继电器就会动作切断电缆。

在选用热继电器时要根据用电设备的用电性能进行选择是单级、双极还是三级,一般三级的热继电器的功能较多,除具有过载保护功能外,还有缺相、三相用电不平衡功能,所以在选用时要考虑实际情况。如果单相电机在选用时没有单级或上级热继电器也可以使用三级热继电器,在接线时要根据三级热继电器的功能进行区分,如果其没有断相、不平衡功能则可以使用其中的一级(220V)或两极(380V),如果该热继电器带断相、三相不平衡等功能就要把其三级进线口串联使用,防止因为没有接线造成断相保护。

网友P:
使用三相的热继,把三项的接线端子串联就行,但你要把热继的电流调到电机额定电流/3值,假如你把热继调到2安那你三相就是6安了。

网友Q:
热继电器的选配问题

三相电动机,

1)类型选择:
一般情况下,可选用两相结构的热继电器,但当三相电压的均衡性较差,工作环境恶劣或无人看管的电动机,宜选用三相结构的热继电器。对于三角形接线的电动机,应选用带断相保护装置的热继电器。
(2)热继电器额定电流选择:
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然后根据该额定电流来选择热继电器的型号。

(3)热元件额定电流的选择和整定:
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当电动机启动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6倍及启动时间不超过5S时,热无件的整定电流调节到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当电动机的启动时间较长、拖动冲击性负载或不允许停车时,热元件整定电流调节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15倍。

单相电动机,可以用普通的热继电器,三相串联,电流整定根据单相电机额定电流选择。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关于使用三相的热继,把三项的接线端子串联就行,但你要把热继的电流调到电机额定电流/3值,假如你把热继调到2安那你三相就是6安了。

怎么看你这不是串联,是并联呢?

网友S:
热继电器,其整定电流都是可以调整,一般调至电机额定电流1-1.2倍。

网友T:
单相电机一般功率比较小。多数不装热继电器保护,在实验室用单项热继电器保护。实际采用三相后两相热继电器保护。选择上区别不大。只是两相串入电路。整定电流略小于三相电机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U: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lcx_jia       李纯绪
zwl763824690       今生缘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haoge_188       HOTEAM
zyq013       zyq013

20积分获得者:
lyc19730508      Smile
jiaoanpeng      jiaoanpeng
AQD008      AQD008
deshengwu      老菜鸟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zhangyungang      zhangyungang
laozhou961023      laozhou961023
welfare87      welfare87
ande      工控追求
maomian      maomian
zhangyan5012     张岩
yuew2006      蹩脚小电工
非常人      非常人
abcxiangdong      EastW
djgxy       djgyy

网友V(2017-07-06):
单相电机可以使用三相电机的热继电器,注意电流即可

网友W(2018-01-23):
电流一样 热继电器需要串起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