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S300的PLC的profibus通信怎么设置,地址应该怎么分配

楼主(2011-11-17):
多台S300的PLC的profibus通信怎么设置,地址应该怎么分配

网友A:
MS通讯:一个设为DP Master,其余的设为DPSlave,然后用MS通讯,地址不能一样,一般从2开始往后排。不过这样做有点浪费其他S7300的DP主站功能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调用SFB来实现主站和主站之间的数据交换,问问西门子吧。

网友A:
或者你也可以用无锡北辰的BCNet-S7MPI(插在MPI和DP口都可以)来实现S7300之间的数据交换,这样就不需要改动PLC的PROFIBUS组态。www.beichen-automation.com

网友B:
一个DP主;二个DP从站;

网友C:
波特率相同,站地址不能相同

网友D:
DP通讯,1个主,其他从站。最省钱的方案了

数据交换直接在组态里面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