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竟然也会出问题

楼主(2011-11-17):
今天调试,发现某新制设备开始调试时无法动作,在检查程序,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控制器,接线无误后发现皆无问题,在无奈更换PLC后发现原来是台达的plc竟然无法输出脉冲,导致设备无法动作,我的老天,怎么台达的plc问题这么多,一个月前台达的28sv也遇到无减速时间的问题,后更新PLC版本为2.30才解决问题,台达公司的检验人员能不能加强点责任心!!!!!!!!!!!!!

不要把不合格的产品放出厂,给我们调试增加麻烦,

故障plc编号:12SC11T0W0170365

楼主:
我以前用国外品牌的plc重来不要考虑PLC的问题,看来国产plc任重道远啊

楼主:
抱歉,因心情激动。plc编号应该唯12sc11t0w0170365,w后少打了一个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因心情激动。plc编号应该唯12sc11t0w0170365,w后少打了一个0

这也就是 很多工程师 做 系统设计时, 不考虑国产PLC 的原因,

  很多国产PLC 没有做过 严格的产品测试,    EMC 测试等  (即使是EMC 测试合格证, 也是用钱买来的 )   ; 就出厂了,

不过国产 PLC 厂家 压力大啊,. 市场份额凤毛麟角, 没有收入 , 哪来的研发投入!  所以很难,  国产PLC 也只能用用 辅机设备,不重要的场合........,  比如照明,

网友B:
若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于用户来说,确实很被动。

网友C:
严格地讲,台达工控产品只能算“两岸三地”的!只有大陆自主研发的PLC才是自主品牌。从性能上来讲,最好的应该是RockWell、Siemens;其次是Mitsubishi、Omron。

网友D:
国产目前就是这样啦,但也可以让大家对做事认真,如果你认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网友E(2012-07-06):
看什么场合和成本选什么plc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多工程师 做 系统设计时, 不考虑国产PLC 的原因,  很多国产PLC 没有做过 严格的产品测试,    EMC 测试等  (即使是EMC 测试合格证, 也是用钱买来的 )   ; 就出厂了, 不过国产 PLC 厂家 压力大啊,. 市场份额凤毛麟角, 没有收入 , 哪来的研发投入!  所以很难,  国产PLC 也只能用用 辅机设备,不重要的场合........,  比如照明,

1、工业产品,尤其是大个头滴家伙,都有个开箱合格率

      “无法输出脉冲” , 也不能直接断定,就一定是产品本身质量问题

2、个案只能说明个案这个事,说明不了旁啥

3、俺那年买款安捷伦34401A,3个月不到,还真坏了,还真是质量问题,给换鸟货

     再严格的制造和检验,并不能保障产品出厂件件都不出故障

     质量控制,就是个概率控制

     你没兑上坏滴,是你命好,你兑上坏滴鸟,也不是你命不好,是小概率事件发生鸟

4、miy_gongkong这B娃,

     你说谁没有“严格的产品测试, EMC测试”时,,,你有证据吗?,你出示给俄们看

     你说谁“EMC测试合格证, 也是用钱买来的”,,,你且说说,全世界那家厂商,取证不得出花钱交认证费?

5、你B娃咋砸瓜国产,想咋胡球扯,就咋呀?

     那俄舌你,舌你女马是鸡女,舌你女马挨洋球30001根,舌你是洋棒槌艹下滴歪瓜裂枣货,

     你看中听不中听牙?

网友H:
买到生产日期靠前的产品了?

网友I:
木有回复吗?

网友J:
电子产品总有质量不合格 但国产设备

网友K:
一次电子产品坏件引起了大家推而广之的争论。我还是相信自己使用的感受。

网友L:
产品本身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有一些原因还是要注意的:

1. 电源,干扰

2. 防尘

3. 温度

如果这些超出标准的话,PLC的寿命会缩短,有时候接线错误后导致产品有损伤,后续修正接线,就怀疑到产品质量上也是有可能的

再有产品出问题也是小概率事件,这可能在运输过程中碰撞,器件本身来源等,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哪个品牌都是会发生类似问题的,不要一碰到问题就说国产怎么怎么不好,其实你用西门子,三菱等这些问题同样是存在的,否则就不需要他们的售后服务了

网友M:
都好了就不用售后服务的啦,维修的也就省了!

网友N:
开始调试时无法动作,楼主也搞笑的一沓,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工程经验的,还检查程序,检查接线,检查驱动器,你不会看脉冲累计寄存器呀,得了吧!你首先得看看上位机脉冲有木有发出来!分析下下位机有木有接受到脉冲!

网友O:
楼主的文章描述漏洞太大了,是在调侃国货!鄙视你!所不定此人是个汉奸!

网友P:
PLC也会出问题,你看这话问的

PLC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Q:
一般PLC不会出问题,但是现在厂家为了追求利益,大批量生产;把质量摆在次要位置;

网友R:
遇到问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解决之道而非抱怨吧,而且还上升到国产品牌、国外品牌的高度,有点小题大做了吧。建议还是先与供货商联系及时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引用下14F的看法:

产品本身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有一些原因还是要注意的:

1. 电源,干扰

2. 防尘

3. 温度

如果这些超出标准的话,PLC的寿命会缩短,有时候接线错误后导致产品有损伤,后续修正接线,就怀疑到产品质量上也是有可能的

再有产品出问题也是小概率事件,这可能在运输过程中碰撞,器件本身来源等,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哪个品牌都是会发生类似问题的,不要一碰到问题就说国产怎么怎么不好,其实你用西门子,三菱等这些问题同样是存在的,否则就不需要他们的售后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