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磁抱闸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如上图所示,变频器驱动一3KW电机,刹车为电磁抱闸。常态时,刹车紧紧抱住电机,当要启动电机时,KM2先动作,交流电经整流之后到线圈。
电磁线圈出来三根线,分别为白色线接1号端子、红色线接3号端子、蓝色线接4号端子。
故障情况:
第一次,整流器损坏,在换上一新的整流器之后正常工作4小时
第二次,发现电磁线圈烧坏,在更换线圈之后,正常工作6小时
第三次,电磁线圈再次烧坏
现在我也不敢再更换整流器和电磁线圈了,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会两次烧坏线圈?
顺便说下,变频器、电机以及电磁制动线圈和整流块都是用的SEW

网友A:
  检查一下电磁抱闸吸合状态怎么样

网友B:
确定线圈电压对吗

网友C:
检查电磁抱闸装置抱力是否过紧或铁芯极距是否太大,然后调整合适即可。

楼主:
回复上面:

电磁吸合状态良好、绝对不会太紧,调间隙的时候都是一点点的调然后开机试的,电压正常

网友D:
你的整流器在哪里?是在图中的BMS中吗。

确认是半波还是全波整流?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直流刹车线圈一般是不会坏的

网友D:
还有线圈是装在哪里的,有没有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整流器在哪里?是在图中的BMS中吗。

确认是半波还是全波整流?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直流刹车线圈一般是不会坏的

整流块为SEW BGE1.5  电磁线圈为双线圈

网友D:
看不懂TS线圈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TS线圈有什么用

SEW的整流块有专利双线圈,BS是启动线圈,TS是保持线圈

网友C:
检查一下铁芯是否有细小的杂物或锈斑,导致吸合不平,引起线圈电流增大,烧坏整流器或线圈。直流线圈及整流器最经不起过流的折腾了,不过声音小节电。

网友E:
一是检查接线,二是检查直流电压,三是检查制动器动作时的吸合状态,四是看看有没有风扇冷却,五可以检测工作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整流器在哪里?是在图中的BMS中吗。

确认是半波还是全波整流?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直流刹车线圈一般是不会坏的

整流块为SEW BGE1.5  电磁线圈为双线圈

 此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G:
双线圈可能也不是要你全接上的吧,我觉得那是叫你好选择接入电压的--100V或200V,4,5连接时快速和慢速制动的转换

网友:
电压不接错,这直流线圈是不会轻易烧掉的

网友H:
你的问题出在,电磁报闸工作与变频器启动的搭配上,搭配不好,并且抱闸功率选小了。

网友I:
用隔离变压器把这两个东西隔离控制,我怀疑有变频器干扰因素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电压不接错,这直流线圈是不会轻易烧掉的

首先线是没接错的,也正如你所说45端子就是快速和慢速的关系。

今天我用一套新的刹车试了下,最终发现,其实这个问题不难,是我进入了一个误区,同时也在这里误导了你们,我深感抱歉。
判断结果:
因为是新换的整流块,所以我一直觉得是线圈烧坏然后整流块才烧坏。我问过现场的工作人员,根据他们所说在最初出现故障的时候他们有反复消除报警信号再启动。随后我找来换下的整流块测量得整流块输出给启动线圈电压为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D: 你的整流器在哪里?是在图中的BMS中吗。 确认是半波还是全波整流?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直流刹车线圈一般是不会坏的     整流块为SEW BGE1.5  电磁线圈为双线圈  此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G

留下邮箱,我把说明书发给你

网友D:
楼主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ningbo724@sina.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ningbo724@sina.com.cn

已发!
我刚刚上传到工控网去了,有需要的自己去下吧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111/2011111819065200001.htm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D: 你的整流器在哪里?是在图中的BMS中吗。 确认是半波还是全波整流?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直流刹车线圈一般是不会坏的     整流块为SEW BGE1.5  电磁线圈为双线圈  此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G

留下邮箱,我把说明书发给你

309974630@qq.com

   谢谢您!!!!

网友L:
是个毛呀,下下来咋看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个毛呀,下下来咋看不了呢?

我刚刚试过了能看

网友N:
电机制动器应该是直流电压 不该半波整流 应全桥整流 启动线圈加全压.延时几秒后切断.保持线圈得电.维持正常运行.保持线圈的电压应低于启动线圈的电压.或是%80. 或%60   请仔细检查电压

网友O:
本人之前做非标设备现有些原装进口松下PLC,及奥姆龙的光纤放大器,伺服驱动,马达,光电的电子产品低价转让给有需要的朋友,价格绝对低廉QQ1501595208

网友P(2023-05-09):
图纸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