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 故障21 电流测量超过范围求助

楼主(2011-11-17):
这有一台ABB ACS550 55KW变频器,现在上电就跳CURR MEAS  电流测量超过范围。

更换3个霍尔后故障依旧,请大师分析故障出在何处,谢谢了!

网友A:
更换igbt组合看看,还不行,就是触发板坏了。

楼主:
修好了,谢谢楼上的,是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B(2012-04-13):
对:taianlujun关于修好了,谢谢楼上的,是板子上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大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教是板子哪的问题,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关键就是不知道是SINT哪的问题,求详细~~

网友D:
楼上请节哀,这个板子的霍尔传感器轻易是不会坏的,一般都是主电路接口板上的电流转换部分和短路保护电路出问题,这是多层板,有中间电源层和信号层,一般是不能修复的,只能整板更换。SINT4510C

网友D:
电流转换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感谢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流转换部分

学习勒

网友D:
楼上的哥们过谦了,你可是ABB传动的高手哩。咱家就不称你专家了,这年月叫人专家就等于骂街。工控网上的专家很多,例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哥们过谦了,你可是ABB传动的高手哩。咱家就不称你专家了,这年月叫人专家就等于骂街。工控网上的专家很多,例如......

互相学习 芯片级维修咱真干不了 干不了就得请教

网友G:
“ 电流测量超过范围。更换3个霍尔后故障依旧,请大师分析故障出在何处,”

1、首先要检测负载电机电流,确诊是否“过流”;

2、经过检测诊断不是“过流”,方可认为“误报警”;

3、确诊误报警后:可检查相关电流检测电路、信号处理电路、驱动报警电路;

4、确诊故障部位、故障元件后,方可动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 电流测量超过范围。更换3个霍尔后故障依旧,请大师分析故障出在何处,” 1、首先要检测负载电机电流,确诊是否“过流”;2、经过检测诊断不是“过流”,方可认为“误报警”;3、确诊误报警后:可检查相关电流检测电路、信号处理电路、驱动报警电路;4、确诊故障部位、故障元件后,方可动手!

谁的拉链没拉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 电流测量超过范围。更换3个霍尔后故障依旧,请大师分析故障出在何处,” 1、首先要检测负载电机电流,确诊是否“过流”;2、经过检测诊断不是“过流”,方可认为“误报警”;3、确诊误报警后:可检查相关电流检测电路、信号处理电路、驱动报警电路;4、确诊故障部位、故障元件后,方可动手!

专家出现鸟......

网友H(2013-11-17):
很好的枝术贴.学习了

网友I: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哦,一上电就又这样的故障

网友H:
楼主不说我们怎么知道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霍尔的接地线开路了?是运放集成块坏了?

网友J(2013-12-19):
谢谢楼上的,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H:
这个论坛的枝术没有人想告你的.我来告诉你换雷尔电流查测线圈。HTB100-TP\SP3.看你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H:
不知道你们的问题解决没有。如果没有解决可以换一下33074集成块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