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GES变频器报倒置FF故障

楼主(2011-11-17):
BERGES变频器上电显示AC后再显示00,两秒后显示两个怪字符,像是两个颠倒的FF,查说明书无此故障代码,将几个大的芯片换了,也没用,故障依旧。有此变频器维修经验的,请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啥故障报警呀,有知道的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热敏电阻坏了,用一个46欧姆电阻代替就好了。